三菱FX2N系列PLC的TO指令、FROM指令及实例FX2N-4AD 应用程序

楼主(2014-05-31):
时间:2010-01-25 来源:未知编辑:电气自动化技术网点击:13912次字体设置: 大 中 小

TO指令是从PLC对增设的特殊单元(如FX2N-4DA)缓冲存储器(BFM)写入数据的指令

TO,TO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TO,DTO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TO指令的编程格式: TO  K1  K12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12: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源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数值和位元件组合如K4X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TO  K1  K12  D0  K2指令的作用是: 将PLC的16位寄存器D0,D1的数值分别写入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12,#13中。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TO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TO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在TO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TO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FROM指令是将PLC增设的特殊单元(如FX2N-4AD)缓冲存储器(BFM)的内容读到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

FROM、FROM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FROM、DFROM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读出指令FROM的编程格式:FROM  K1  K29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29: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目标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和除X外的位元件组合如K4Y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FROM  K1  K29  D0  K2指令的作用是: 从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29,#30中读出16位数据传送至PLC的D0,D1寄存器里。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FROM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FROM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FX2N-4AD是将输入通道接收到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量,此模块有四个输入通道,最大分辨率是12位。

三菱FX2N系列PLC的TO指令、FROM指令及实例FX2N-4AD 应用程序(2)

时间:2010-01-25 来源:未知编辑:电气自动化技术网点击:13914次字体设置: 大 中 小

FX2N-4AD:

1、可选用的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DC(分辨率:5mV),或者是4到20mA,-20mA到20mA(分辨率20μA)。

2、FX2N-4AD和FX2N主单元之间通过缓冲存储器交换数据,FX2N-4AD共有32个缓冲存储器(每个是16位数据)。

3、FX2N-4AD占用FX2N扩展总线的8个点。这8个点可以分配成输入或输出。FX2N-4AD消耗FX2N主单元或有源扩展单元5V电源槽30mA的电流。

缓冲存储器(BFM)的分配如下:

*#0:通道初始化,缺省值H0000 。

*#1---#4:通道1---通道4的平均采样数(1---4096),用于得到平均结果。缺省值高设为8(正常速度),高速操作可选择1 。

#5---#8:通道1---通道4采样数的平均输入值,即根据#1---#4规定的平均采样次数,得出所有采样的平均值。

#9---#12:通道1---通道4读入的当前值。

#13,#14: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15:选择A/D转换速度,设为0(缺省值)则选择正常速度(15ms/通道);设为1则选择高速(15ms/通道)。

#16---#19: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20:复位到缺省值和预设。缺省值为0 。

*#21:禁止调整偏移、增益值。缺省值为(0,1)允许状态 。

*#22:偏移,增益调整  G4 O4 G3 O3 G2 O2 G1 O1 。

*#23:偏移值 缺省值为0 。

*#24:增益值 缺省值为5000 。

#25---#28: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29:错误状态 。

#30:识别码K2010 。

#31:禁用。

带*标志的缓冲区(如#0)可以用BFM写入指令TO从PLC写入 。不带*标志的缓冲区(如#5)可以用BFM读出指令FROM读入到PLC 。偏移的定义:当数字输出为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 。增益的定义:当数字量输出为+100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

实例如图:通道1与通道2用作电压输入,FX2N-4AD模块连接在特殊功能模块的0号位置,平均数设为4,PLC的D0,D1接收平均数字值。

1、读出识别码与K2010比较,如果识别码是K2010则表示

三菱FX2N系列PLC的TO指令、FROM指令及实例FX2N-4AD 应用程序(3)

时间:2010-01-25 来源:未知编辑:电气自动化技术网点击:13915次字体设置: 大 中 小

PLC所连模块是FX2N-4AD,CMP指令将M1闭合(K2010等于D4)。

2、建立模拟输入通道#1,#2 。#0缓冲区的作用是通道初始化,从低位到高位分别指定通道1、通道4,位的定义为: 0--预设范围(-10V到10V)。1--预设范围(4mA到20mA)2--预设范围(-20mA到20mA);3---通道关闭 。本例的H3300是关闭3,4通道,1,2通道设为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DC 。

3、将4写入缓冲区#1,#2,即将通道1和通道2的平均采样数设为4,含义大概意思就是每读取4次将这4次的平均值写入#5,#6。

4、读取FX2N-4AD当前的状态,判断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M10---M22相应的位闭合

5、如果没有错误,则读取#5,#6缓冲区(采样数的平均值)的值并保存到PLC寄存器D0,D1中。

网友A(2017-01-28):
上面的实例程序在那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