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00PLC怎么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4-05-31):
各位师傅们,刚开始接触西门子1200的PLC,现在遇到2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我现在电脑安装的是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0版本的软件,第一个问题是:在我新建设备的选项中怎么找不到214-1AG31和214-1HG31呢?是不是需要硬件更新,我这个V10版本的怎么更新硬件呢?我网上查资料有介绍V11的更新方法,更新文件也下载完了,但是我打开我的V10版本的选项---找不到那个“支持包”那个按钮,无法更新呢,V11的软件我试着安装,但是安装到最后,提示安装终止,V11是安装不上了,那个这个V10怎么来更新呢?

2.我手里还有个214-1AE30的PLC,软件里有这个PLC,但是我用软件搜索可访问的设备时,一直搜不到PLC,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电脑IP地址设置的是192.168.0.20,应该也是和PLC一个号段吧,怎么搜不到呢?已经确定网线肯定是好的。

麻烦师傅们百忙之中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玩 1200 系列的飘过,只能帮顶

你确认你的 PG 的网络 IP 与 PLC 是同一网段吗 ?

网友B:
版本是有点低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关于硬件,官网上有1200硬件更新包,下载完毕之后,安装即可!

第二个问题:先确定CPU是否有网络组态,查看可直接查看网络组态部分,类似s7-300 如果组态网络的话。在网络组态界面会有显示!

网友D(2014-08-25):
V13路过,估计你那软件版本低的问题

网友E(2014-12-16):
第一个问题:

你版本可能太低,没有相应的设备,

   解决方法有两个。1、安装更新包,听说可以,没试过。2重新安装一下高版本的软件V12SP1,V13之类的。

第二个问题:

你电脑上是否安装360软件了,你是不是安装上TIA V12后,360清理过系统。

如果是以上情况的话,那恭喜你360把TIA的某一个服务禁止了,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Siemens SIMATIC IETOPG HELP SERVICE服务,看是否为停止状态,调整成自动启动,就OK了。

如果找不到该服务,重装系统安装TIA软件,360就别安装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西门子论坛上有我一个帖子,可以看一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50&b_sid=0&a_id=1170939&s_id=74&num=8#anch

网友F(2015-04-07):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你版本可能太低,没有相应的设备,    解决方法有两个。1、安装更新包,听说可以,没试过。2重新安装一下高版本的软件V12SP1,V13之类的。第二个问题:你电脑上是否安装360软件了,你是不是安装上TIA V12后,360清理过系统。如果是以上情况的话,那恭喜你360把TIA的某一个服务禁止了,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Siemens SIMATIC IETOPG HELP SERVICE服务,看是否为停止状态,调整成自动启动,就OK了。如果找不到该服务,重装系统安装TIA软件,360就别安装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西门子论坛上有我一个帖子,可以看一下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50&b_sid=0&a_id=1170939&s_id=74&num=8#anch

您好,我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安装的软件是v13版本,怎么不能链接PLC呢,会是什么问题呢?麻烦帮忙解决下,谢谢,qq652990934

网友G:
电脑不要设地址。我都是让他自动获取的。一直都可以连上。

网友H:
昨天第一次和女友去开房,就遇到了警察查房,还有比这更悲剧的吗?

神回复:有,警察当着你面问你女朋友,为什么每次都是你。。。

网友I(2015-08-13):
版本低了,需要TIA V13的吧

网友J(2016-05-20):
杀毒软件把西门子启动项禁止了,恢复后正常

网友K:


网友L:
可能系统问题。。。。。。。。。

网友M(2017-10-02):
V13直接搜都能连上

网友N(2019-05-29):
直接装V14、V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