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EV

楼主(2014-05-31):
通电显示正常,外部无法启动,速度监视电位器调整正常,没法开机,高位高手求指点,

网友A:
首先要保证参数设定正确,检查下端子功能参数是否设定正确,接哪个端子就必须设定那个端子起作用。好像是C007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