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在会AB变频器1336E 调度方法的。。

楼主(2014-06-01):
我想用端子运行,,用电位器来控制频率,最高频率50HZ 有那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总知会动就行了

网友A:
请参考手册说明进行参数设置,板子是设置跳线,下图电位器是TB2-3是你需要的。

参数设置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手册说明进行参数设置,板子是设置跳线,下图电位器...

 进不了你讲的参数~~可能被锁了密码~~你知到点<此处内容被屏蔽>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参考手册说明...

 你的是1336P 我的是1336E直流输入参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