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带电机偷停,急!

楼主(2014-06-01):
电机0.5KW   当设置频率小于15HZ时有时候会偷停,请问有什么参数需要设置   启动设置是转矩提升!急!

网友A:
把2007调整为25hz试试,

网友B:
先把 启动信号直接短接  如果还偷停的话  设为面板给定速度   如果还偷停的话  恭喜你 变频器坏了

网友C(2018-05-05):
不会用,哈哈,门外汉

网友D(2019-11-08):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