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

楼主(2014-06-01):
楼主在车间遇到的一个项目:电机带动滑台移动。S7 200 EM253输出脉冲给三菱A700变频器,变频器驱动SEW减速电机,减速电机上有PLG编码器,这样精确控制移动距离。

楼主现在得到的PLC程序里面数据不完全,看不到EM253向导设置,PLC发出的多少脉冲电机运动1mm不知道。

楼主现在只知道调试人员设置的变频器参数:

楼主在说明书里没找到变频器接受多少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A:
这个要看编码器精度的吧

网友B:
变频器接受多少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

把编码器脉冲数写到369参数里。

网友C:
400.00000000000000

网友D(2014-12-01):
369参数的值就是电机每转的脉冲数,也就是你安装在电机轴上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再把这个脉冲数写到PLC程序脉冲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