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动机用变频器带运行频率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2014-06-01):
普通电动机用变频器带运行频率不能低于多少?有经验公式计算吗?

网友A:
25HZ,再低了冷却风量就不能把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的热量带走,造成电机轴电流过大,轴承里面的油脂受热融化后流出轴承,长时间运行就会发生轴承缺油运行,轴承损坏,电机“扫膛”

网友B:
这个得看负载情况,假如负载很低,电动机本身发热就很少,风机速度很慢,电动机本身的散热片就能把热量散发出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负载情况,假如负载很低,电动机本身发热就很少,...

不错!我们有一绞龙常年运行在8-16hz!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负载情况,假如负载很低,电动机本身发热就很少,...

网友E:
看电机的负载,电机需要发热,不然就单独控制冷却风扇

网友F:
主要看电机线圈、负载侧、反负载侧等各个地方的温升

我们有做到15Hz

也有做到25Hz

可以和电机厂家沟通一下,你用的电机能做到多少;

低调一点做到25Hz,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G(2014-08-19):
这个主要决定于电机的负载特性和温升指标,如果不是特殊的变频电机,就我所知应该是15HZ以上为好。

网友H(2014-10-16):
塑料管牵引机上用3HZ一用就是几天暂时没有问题.电机不外加风扇持续发热,加了一个很小的风扇后,温度只有40多度.已经建议客户换皮带轮,加在减速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管牵引机上用3HZ一用就是几天暂时没有问题.电机不...

同意,谢谢大家,我跟厂家商量之后换了大速比的齿轮传动,电动机最低设置到30HZ了,观察发热量不大,没有用单独的冷却风机散热,半年了,情况良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I(2017-04-22):
伟创-易驱-英威腾变频器代理与节能改造-上海帝江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