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的电源指示灯最好是用24V的还是直接用220的

楼主(2014-06-01):
一般电控箱,不论大小都有个电源指示灯,我应该直接并联220V呢,还是用继电器中继一下选24V的指示灯。主要从安全方面考虑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规范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是220V的,需要24V的话还需要转换,成本上升了,有些东西都是有规定的,电控箱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打开,其它人是不能打开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