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14-06-02):
安川伺服电机怎么实现加减速,点动一次转360度,停止时都停在一个角度

网友A:
  没有于这这个伺服,期待高手来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速度控制时加减速设定PN305、PN306,位置控制时根据上位装置发送脉冲个数及频率决定电机速度。

       点动一次转一圈可以使用驱动器内部程序JOG或者通过上位装置发送脉冲来实现。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