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AI 模块红灯报警

楼主(2014-06-02):
我们做一个PLC柜 可是不是太懂  接线完成以后 让别人做的程序 可是下载完程序以后 AI 模块亮红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AI 模块哪个红灯亮起呀? 最好来蹼现场图片才好解说

网友B:
PLC在首次下载完成后有断电复位,第二次上电后仍然亮红灯的话,要查看程序里面有没有问题了,是不是组态配置的原因等等

网友C:
极有可能,别人做的程序的硬件设置中的AI卡件的型号与你安装的型号不一致。

网友D:
也可能做了断线报警,你把模拟量数据接进去看看

网友E:
AI 模块里面的拨码你设置了吗?

楼主:
对: 飞雪008 也可能做了断线报警,你把模拟量数据接进去看看 内容的回这个有可能

网友F:
AI模块红灯亮原因有很多,具体查找方法是先在线查看PLC的诊断信息然后根据诊断信息确定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模块哪个红灯亮起呀? 最好来蹼现场图片才好解说

S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做了断线报警,你把模拟量数据接进去看看

这个很有可能 我对程序不了解 这个断线报警可以解除么  调试的时候没法把所有的信号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 模块里面的拨码你设置了吗?

哦 我对程序不太懂 这个拨码设置 有什么作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24V供电你接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24V供电你接了吗

感觉也可能是网络模块的24V电源没接,导致背板总线的电源不对,红等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