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的疑问

楼主(2014-06-02):
转换成语句表为什么是

LD     I0.0

O      Q0.0

AN     I0.1

=      Q0.0

LD     I0.2

O      Q0.1

AN     I0.3

ALD

=      Q0.1

LD     I0.4

O      Q0.2

ALD

AN     I0.5

=      Q0.2

在梯形图中2处结构相同,ALD指令用的顺序怎么不同,

第一次在AN I0.3之后才是ALD,第二次ALD却是在AN I0.5之前

网友A:
没必要研究语句表,就用梯形图 !

一定要, 那.......

祝你成功哦

网友B:
 这个语句表没有错吧? 先并联后再串I 0.5 呀

网友C:
直接转换出来的 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D:
语句表没有错吧? 先并联后再串I 0.5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