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怎么样?那种好

楼主(2014-06-02):
求助,国产PLC那一种牌子口碑好,主要性价比也好?加急

网友A:
  国内的品牌现在很多,什么 前段时间做活动的 矩形PLC

还有仿S7 ,三菱的 很多

网友B:
国产的越来约好了,可选择性很多啦。

网友C:
汇川、信捷、海维、永宏、维控、麦格米特

网友D:
台湾永宏PLC性价比 很高,欢迎使用

网友E:
熟悉三菱或台达的话,用信捷的不错,编程基本一样

网友F:
产品属于简易PLC,比标准PLC使用简单,我们做大众都会用的PLC.产品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用  接线  维修 都比较方便,产品已在工厂使用多年,请放心使用.

生产厂家直销  国外原装工业芯片 国内制造  .量大价格从优。欢迎咨询,诚邀各地区代理

QQ:308239408

技术:13072128305

工程师:苏立东

产品特点:

1:输入输出:11-30个点, 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2:内部实现,计数,延时,逻辑运算....等功能

3:用简单的梯型图编程,比普通PLC更简单。有无使用PLC经验的 都能很快上手

4:价位底廉,使用方便,维修简单,保密性强

5:采用插拔设计,不需要技术员到现场,就可以更换产品

6:原装进口工业芯片,国内加工,已经在工厂实际使用多年  性能稳定。

下图不是继电器 ,只是继电器外型 ,内部具备PLC功能,插在14脚继电器座上用 ,我们提供接脚定义

网友G:
深圳合信 CO-TRUST,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品属于简易PLC,比标准PLC使用简单,我们做大众都...

有没有网上资料发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H:
建议选用和利时、台达、信捷

至于什么矩形,谁用谁死(指用了后设备到客户处经常发生问题,从而导致客户丢失破产),自己思量

网友H:
如果只是熟悉西门子类型的可以选用南大傲拓、欧辰,

网友I:
选用上电科PLC,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研发,可以免费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