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装包机电机频繁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6-02):
水泥装包机电机频繁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堵转过载等机械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最好拍照上传到论坛,方便大家把脉诊断

网友B:
电机保护没做好吧,加个电机保护开关

网友C:
电动机烧毁的原因很多--一个工序经常烧,原因可能--缺相、过载,建议测量下实际运行电流是否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建议加装电动机保护器保护电动机。

网友D(2014-08-03):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堵转过载等机械问题。。。。

网友E:
    这种电机频繁启动、短时运行,普通的热继电器保护效果不佳,可以考虑给电机测温。

网友F:
水泥厂粉尘太多,散热不好导致经常烧毁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