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屏的高手请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02):
富士屏V808CD,重新传程序后出现:PLC Driver not setting,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PLC的驱动程序下载,下载时选择画面程序就可以了,不要自己乱选下载内容。

楼主:
PLC的驱动程序?我用厂家给我的触屏程序用u盘下载的,我们有14个这样的屏其他的下载都没问题,只有这一个屏是这样。

楼主:
咨询厂家已好,需用usb线将程序重新传到触屏即可,用u盘下载的可能有冲突导致的。

网友B(2014-07-02):
有可能是通讯问题,通讯设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