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外引电位器给定频率不稳定

楼主(2014-06-02):
我的一个欧瑞E1000的变频器,30KW,用的是外部启动,外引的电位器,当电位器调制某一位置时,键盘显示的频率不稳定,总是跳跃,而且有的时候,当电位器跳到最大的时候,键盘显示才40多赫兹,这是为什么?电位器是好的

网友A:
找个多圈电位器试试。

网友B:
这个基本是电位器的问题,判断是不是这个问题--直接测量那电位器上的电阻是否波动大,也可能是接触不好,试着压紧下或许可以解决,我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电位器是控制西门子MM440变频器滴。

网友C(2014-12-14):
电位器离变频器多远  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在控制端子上并接104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