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长假在家,做个小程序实验一小

楼主(2014-06-02):
好久没有动工,很是生疏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几处错误!!

网友A:
几处错误?你提要求了吗,比如说,X0点动一下,Y0自锁输出,然后X1按一下,Y0停止。没有要求,也就没有错误!

网友B:
嘿嘿。。。

不是咋呼说,这个输出线圈是不能放在前面的么?

楼主:
后面的自动程序怎么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