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参数AC1,AC2,AC3.....表示什么?

楼主(2014-06-02):
AC-1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放电灯的通断
AC-5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白炽灯的通断
AC-6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变压器的通断
AC-6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网友A:
总算有个总结性的东西,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