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C 存储卡不下小心格式化了

楼主(2014-06-02):
各位高手 本人不小心将MMC卡格式化了 请教下如何恢复 不胜感谢。 6ES79538LJ300AA0  512KB

网友A:
重新连接编程电缆,下载程序。

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找个镜像文件写进去一般就可以,如果不行就要返回西门子厂家维修了。

网友C:
1,网上搜一下找个镜像文件写进去一般就可以

2,重新连接编程电缆,下载程序。

网友D:
镜像文件下载进去就行,我也格式化过,不过是64K的 512的卡 还没有备份过

网友E:
找个相同版本的512k的卡,(好像容量大一点也是可以的),然后提取印象文件,再把印象文件写入坏卡中,再。网上有教程,如果运气好,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