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模拟量信号输入与程序中数值如何对应的

楼主(2014-06-03):
请问对于PT100热电阻,0--10V,-10V ---+10V的信号在PLC中数值是如何对应的?

例如:4---20毫安的信号对应中程序中为0--50000,不一定对。

网友A:
双击模块,一般都有对应值,在软件里面,一般是-10000---10000,对应-10v--10v。

网友B(2014-11-28):
应该可以设置的吧,比如对应-32767~32767或0·65535

网友C(2015-06-23):
4-20毫安 对应 0-16000

网友D(2015-09-17):
可以设置可以设置可以设置

网友E(2015-11-07):
在哪设置啊,我怎么找不到,只能设置-10V-10V或0-20MA

网友F:
在编程软件组态窗口中,双击模拟量模块,会出现子对话框,双击左侧的模块名称进行设置。例如:4-20mA对应的值是0-1000.输出-10v~+10v的话对应的值是-1000~+1000.

网友G(2015-12-07):
Somachine环境下,点击“配置”选项卡,会显示当前已搭配出来的PLC本体+扩展模块图,双击所指定的模拟量扩展模块,会进入该模拟量模块所对应的IO配置,IO映射设置界面,在IO配置界面,进行配置。也可以在程序主界面,设备树中找到与模拟量相关的模块,双击也可进入IO配置或IO映射界面。

网友H(2017-02-24):
双击模块,然后每一个通道都是可以设置输入的电流或电压范围,然后数字量的范围

网友I(2019-11-16):
下载下来看看再说,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下载下来看看再说,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网友(2020-12-09):
有的PLC可以自己设定区间值的

网友J(2021-02-21):
非常感谢以上老师的指导,我刚刚接触施耐德M340PLC,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