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03):
各位大侠:

            我厂设备上自带西门子440变频器,这近一台出现一个问题:

      设备启动后电机不输出,检查后发现变频器显示在0-30HZ这间跳变(30HZ为设备工作频率),

     后将正反转开关拨动一次后变频器恢复正常。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怎么解决啊

     我们厂设备都是固定正转,启动后自动运行的,急

   这台变频器换到别的机器上也不行,换台新的变频器到这台设备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开关原来有人动过呀 ?

网友B:
首先,变频器工作频率在0-30来回跳转说明频率给定是有了,但是变频器没有起动。你需要检查定义的哪个端口起动?参数是否OK ?另外你换一台没问题,说明要么变频器有问题,要不就是参数不OK 。不过看样子参数不OK的可能性很大。你可以尝试换一个端口起动他试试。友情提醒一下,变频器主电源接通和启动信号不要同时给出,否则变频器不能启动,如果非要这样启动的话,你可以选择启动延时继电器功能或者采取一个变频器输出信号串进启动信号里。最简单的办法,工厂复位参数后,给P1080设定一个频率后,变频器上电后,连接24V端(MM440为9脚,MM420为8脚)到5#脚,如果变频器启动,那么说明你变频器基本上OK。

网友C(2016-05-03):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