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T直流调速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03):
CT(Mentor II)系列直流调速器,是美国艾默生(Emerson IndustrialAutomation )旗下英国CT公司(Control Techniques)的产品,如果严格的按地域上说,应该是欧洲的产品。英国CTm系列直流调速器,功率从m25(输出25安直流)-m1850(输出1850安直流)。其中Mxx系列为2象限产品;MxxR系列为4象限产品;MxxP为功率并联输出;MxxS为串联功率输出。

FXM5系列励磁控制器。M25—M210R系列,励磁输出功率较小,为固定控制励磁模块输出。M350—M1850R系列为外置励磁控制器单独控制励磁电流输出,最高达20A电流输出。

一般认为,艾默生旗下的产品分几个系列,交流控制,直流控制,运动控制等。CT(Mentor II)m系列直流调速器由于在我国保有量大,在上世纪进口的一部分进口设备中随机配备的较多。后来我国的塑料挤出机生产厂商也采用了一部分。在CT公司早期的产品中,直流调速器和变频器均采用绿色的塑料外壳,很具辨识性。本人接触CT公司早期的变频器无非就是SE,SK系列,不具代表性,直到后来推出SP系列变频器,才让人刮目相看。2000年左右美国艾默生集团出手收购深圳华为变频器。让华为摇身一变成为了外资品牌,深圳艾默生生产的是EV系列。

1.      CT(Mentor II)系列直流调速器小功率维修。

MD25-M210R系列,维修上暂且把其归类为小功率的直流调速器,因为其就算采用并功率输出,也不过150kw的直流电机。

励磁维修。

对直流调速器来说,励磁出故障的机率很大。直流电机可以地转高扭矩,和恒定的励磁电流是分不开的。励磁的的电流虽然小,但输出稳定性要求很高,且恒定,功率模块也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CT(Mentor II)系列直流调速器m210为例,励磁的输出模块和一块L型的pcb板组成。励磁模块由半桥触发控制,由整流,触发脉宽,电流取样反馈组成。从主控板给出的脉宽信号经整形放大后,分别控制着励磁电流的大小。+-15v为励磁电流霍尔供电,霍尔检测出输出电流,以电平的方式,经过复杂的运算提供给CPU,CPU再作出相应的调整,构成一个闭环比较控制电路,得到了稳定的输出电流。

那么,脉宽是怎么控制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的呢?简单的比喻可以这样,脉宽控制就像一个水龙头开关,脉宽(就是一个脉冲的时间宽度)越宽,同样的时间流通的电流就越大。脉宽越窄,同样时间通过的电流就小。简单来说,GTO一般采用脉宽控制,要求有足够的控制电流。IGBT一般采用脉冲控制,要求有足够的脉冲电压。

电枢维修

CT M25-M210R小功率的直流调速器采用双向可控硅。2Q(单相运动)的3个模块,4Q(正反向运动)的6个模块。

维修直流调速器,接到用户的机子,一般要先做静态测量。(静态测量我推荐用指针式万用表,指针式万用表容阻小、反应快、读数准确),方法是将指针式万用表调到一欧当。以电枢输出A+/A-为中点,检测有无短路现象。然后将表笔对调一下再测试,如果正负表笔对应输入L11/L2/L3的阻抗很大。再将万用表的电阻档调整到10k档重新测试一遍。如果同意正反的阻值都很大(几百K),基本可以判断可控硅是好的,可以上电继续检测,叫动态监测。静态测试电阻值是关键,测量大功率电路后。对控制电路也要进行静态检测。具体就是+5v供电阻值,运放、比较器+15v-15v供电阻值,+24v供电阻值,这些供电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参数。打个比方,+5v正反阻抗都一样,且阻抗很小,肯定控制电路存在重大故障!

动态监测分两个方面,1,看有无故障报警,有故障,查用户使用手册或者进http://www.gzjunkong.com/news_view_159.html查看,分析这个故障是怎样发生的,是漏接接线端子(接上连接端口),还是本身设备报警故障。2,设备本身故障。出现故障是没法运行起来的,这时候就要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是主控板还是驱动电路,还是传感器。这时时候就要测试一些关键点的电压,波形等,称为动态测试。一个有经验的维修工程师,根据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基本能判断出故障大体位置,将故障从片锁定为一个面上,再经过测试,就能找到故障点。

动态测试即各路ic的供电电压,控制板的工作波形状态。各检测电路的静态监测电压等。

维修直流调速器,要学会先分析,再测试,再动手的习惯。用户手册上的故障报警是提示,测试时经验,换件是手工而已。真正值钱的不是换件,而是检测和分析。掌握了以上步骤,维修起来更事半功倍。

CT(Mentor II)系列直流调速器大功率维修。

维修实例。

一台CT(Mentor II)M700调速器,运行不稳定,电流偏大,用户送修。

故障现象说明,机子其实是可以运转的,电流偏大但不报警,可能是波动电流未达到设定的上限值。用指针万用表进行静态检测,阻抗正常。加电动态检测,反馈正常,供电正常,于是带载试机。M700直流输出700A,正常带载直流电机250KW,励磁外置的FXM5系列励磁控制器。

CT大功率的直流调速器一般带有两个整流桥,为测试备用。于是工程师采用降压(220v)为励磁供给一个恒定的电流电压。公司用维修测试直流电机为4kw、Z4直流电机。电枢电流设置到最小。开机报过励磁,这是没有外接励磁控制模块,主板检测电路动作的缘故。

找到驱动板上的ic3光耦,在5足上接一个5k的电阻到地,中间抽头处连接LR1(拔掉插针),调试可调,一边检测中点电压,约2.6v时,励磁屏蔽。这时用示波器监视电枢输出脉冲,很快便发现正向时有脉冲丢失。检测驱动脉冲,幅度,波形正常。至此,判断出重载不稳定的故障是缺相导致!又由于驱动脉冲正常,故障锁定在输出陶瓷可控硅上。开机,经过检测,发现一个可控硅无法触发,换件后,工作正常。

华南地区那里可以维修CT直流调速器?

广州郡控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多年的维修经验,快速的维修速度,正宗的配件更换,合理的收费,赢得了很多客户的青睐。该公司www.gzjunkong.com可提供故障报警查询,说明书等。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18号新安商务中心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