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顺序控制设计中,如何设计暂停?

楼主(2014-06-03):
最近遇到三菱的顺序控制应用,控制中,需要有暂停功能。

开始觉得很好做,做了几次实验发现效果不理想。

在顺序控制流程中,一些工作状态都有定时器。

常见的是用M8034禁止输出来实现暂停,但是这个驱动是禁止了,外围设备的确不动了。

但是在某个状态的定时器任然在工作,等复位后,时间都发生了变化。

而且看到,8034暂停功能要谨慎使用,现场如果一旦复位,有时候会造成严重后果。

哪位师傅有思路,希望点拨一哈,谢谢!!!

目前我想的:

1、用子程序的方式(但是每个状态都进入暂停子程序,状态多了不好加)

2、用跳转指令,在每个状态下,加跳转到暂停程序段。这个还是没试验,不知道行不?

楼主:
自问自答吧

可以用状态转出的办法解决

也就是只要你想在任何一个状态下暂停,就在该状态进行分支转出到暂停状态

在转出的条件后面,做好当前定时器时间计数的保存。

然后再暂停状态中,在暂停结束条件满足的时候,再把时间计数值复位给前面

暂停状态中的定时器。

   X10是暂停键

X11是复位信号键。

这样的方式,对于状态比较少的应用,可以用

但是对于大几十个,上百个状态的应用,暂停这样控制的太麻烦。

不知道哪位师傅有更好的方案,欢迎指导。

网友A:
暂停时肯定处于某一步吧?所以针对每一步来处理暂停就简单了,计时器为啥非得用内置的计时器啊,可以用加法指令来计数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暂停时肯定处于某一步吧?所以针对每一步来处理暂停就简单...

感谢回复

网友B(2014-07-03):
二楼先去挂号。

用mov指令把当前的S传送到其他地方。并清除当前全部。适当时候传回来。

网友C:
我也来看看师傅们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2014-08-08):
和两个输入点来做即可,一个是暂停,一个复位,这样程序上很简单。

网友B:
楼上的确有老板的风范。这话非常像老板的语气。

什么什么即可,就这么简单。

保证你不是编程的料。

网友E:
你说的用8034不行 而且还要继续用那个定时 既然那个定时在走 那么暂停就没有意义了 我是让程序走到副程序 等切换回来后 就让PLC等一个轮回 然后在自动执行

网友F(2015-01-23):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用8034不行 而且还要继续用那个定时 既然那个...

网友G:
步进程序可以试试M8040

网友H(2018-07-10):
高手解释下

网友I:
我也来看看师傅们是怎么做到的

路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J:
这样不就行了

网友J:
如果所有步都可以暂停的话,可以用M8040禁止步转移。

有一些步不允许暂停时,M8040就不能用了。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