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用plc控制气缸简单运动

楼主(2014-06-03):
按下按钮1气缸伸出,2气缸退回,可随时按下按钮停止,同一个电磁阀不同时通电,要求互锁

网友A:
需要两个电磁阀

网友B:
什么意思?你要一个程序实现这个功能?太简单了吧,说下具体要求。

网友C:
这不是化镍电镀线上的气缸控制吗

网友D(2014-07-03):
用一个电磁阀控制,电磁阀的每1路气管再分成2路,一端插1号气缸前进端另一端插在2号气缸后退端。

一般传送带上的分料装置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E:
用一个三位五通的电磁阀,一位控制气缸推出,一位控制气缸收回,气缸推出和收回分别是PLC的两个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