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机器人高压发生器信号线

楼主(2014-06-03):
请教大家,一个6×0.25mm2的电缆(双绞屏蔽线,用在喷涂机器人的高压发生器上),如何判断出单根信号线(0.25mm2)内部虚断,如何判断出电缆内部单根导线绝缘层磨损后和屏蔽层虚接现象。有没有仪器或者示波器观察出来

网友A:
用我们的定位滑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了,还修?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定期更换相应线缆保障设备正常生产。跟飞机的零配件一样强制更换维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