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隔离变压器反接问题?

楼主(2014-06-03):
现在有一台安全隔离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220V,现在如果我在输出端接220V想在输入端得到380V的电压,请问可行吗?

网友A:
如果你采用电压信号是可行的, 如果带功率类负载就要考虑变压器的容量了。

网友B: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升压变压器了,在负载能力充许下,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