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力原因何在

楼主(2014-06-03):
5月26日检修换的卷扬设备,包括电机和与之配套的减速机,电机和减速机在检修以前已经试好,生产以后发现使用原频率设定值设备速度明显偏慢,变频器是atv71,15kw,频率设定29hz,之后将频率调到40hz,设备运行太快,后调到35hz,运行几天以后,生产人员反映速度又偏慢,调整到40hz,但是此次调整完以后,明显不如第一次调到40hz速度快,现在感觉电机无力,不知原因何在,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负载没有?

楼主:
负载没有问题,正在检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B:
把额定频率设为40HZ看下

网友C:
电机线圈如果说不是铝的  ,可能发热过  。电机线圈发热过 就没力了。可以打开看看   肉眼可以看到的

网友D:
可先测量一下马达电流和温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