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怎样控制

楼主(2014-06-03):
请教各位大师,我是初学者,无步进马达控制经验,请问步进马达怎样去控制,除了步进马达还有继电器输出,如何选用PLC?怎样去接线?程序又该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问题这么多,推荐一个学习网站:工控资讯--E讯网。

网友B(2014-07-11):
个人观点,步进电机不要用继电器输出控制动作脉冲,非要选用PLC的话输出模块也要选用晶体管的输出模块

         不用继电器的原因是步进电机动作要求脉冲频率很高,继电器满足不了(机械和电动作寿命),输出模块也是这个道理

         我前些日子公司有个项目用到步进电机,用的是三菱FX系列PLC,还有西门子S200也可以。

         对了,好像有很多用单片机开发的,具体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