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阀门的低温处理方法哪些更好

楼主(2014-06-0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低温阀门

低温阀门简单点说就是用于温度较低的介质的阀门,具体可达-38℃~-195℃。

低温阀门包括低温球阀、低温闸阀、低温截止阀、低温安全阀、低温止回阀,低温蝶阀,低温针阀,低温节流阀,低温减压阀等

主要用到的阀门的有乙烯,液化天然气装置,天然气LPG LNG储罐,接受基地及卫星站,空分设备,石油化工尾气分离设备,液氧、液氮、液氩、二氧化碳低温贮槽及槽车、变压吸附制氧等装置上。输出的液态低温介质如乙烯、液氧、液氢、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产品等

其次,我们要知道由于液化天然气等物质都是易燃易爆的,因此制造低温阀门的材质尤为重要。

低温阀门材料选择:

1.阀体、阀盖采用:LCB(-46℃)、LC3(-101℃)、CF8(304)(-196℃)

2.闸板:不锈钢堆焊钴基硬质合金

3.阀座:不锈钢堆焊钴基硬质合金

4.阀杆:0Cr18Ni9

最后,就是低温阀门的制造和试验:

天赋对所生产的低温阀门制定了严格的制造工艺和采用专用设备,对零件的加工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经特殊的低温处理,将粗加工的零件置于冷却介质中数小时(2-6小时),以释放应力,确保材料的低温性能,保证精加工尺寸,以防阀门在低温工况时,因温度变化造成变形而导致的泄漏。阀门的装配与普通阀门也不同,零件需经过严格的清洗,除去任何油污,以保证使用性能。

低温阀门试验设备:

1.低温阀试验装置

2.液氮储存装置

3.低温处理槽

4.低温试验台,以保证阀门在低温工况条件下的性能

5.其它

低温阀门试验和检验:

对低温阀的主要零部件作低温处理并每批抽样作低温冲击试验,以保证阀门在低温工况时不脆裂,经得起低温介质冲击。

对每台阀门进行以下试验:

1.常温壳体强度试验;

2.常温低压上密封试验;

3.常温低压密封试验;

4.低温上密封气密试验(有上密封时);

5.低温气密封试验等,以确保整台低温阀门符合标准的规定;

6.对低温阀的主要零部件作低温处理并每批抽样作低温冲击试验,以保证阀门在低温工况时不脆裂,经得起低温介质冲击;

7.低温(深冷)阀门均按相应材料规范进行低温处理和冲击试验

8.搞静电功能更加强大,阀体与阀杆或内件与阀体间导通电阻小于1欧姆。

低温阀门其他参数:

→ 阀体轻、尺寸小。

为了减少阀体的热损失,特别是为了保证阀门超低温下的使用,特意设计成重量轻、尺寸小的阀体。

→ 长轴阀有低温流体流经的阀,采用长阀杆形式,可以避开外部热的作用使压盖保持常温,以防止盖密封件的性能降低。此

长度是通过计算、试验而得出的最佳长度。

→ 理想的阀座

软密封构造:在SW、BW形式下,阀体不能从配管上拆下为了不换修阀体阀座采用软接触阀座。阀芯密封采用低温特性稳定

性好的含有15%玻璃纤维的特氟陲或戴氟隆,还可根据需要自行更换。硬金属密封构造:金属密封用于闸阀及有防火要求的

阀上。是在阀座的接触面加上钨铬钴合金金属衬套,提高表面硬度,提高防烧伤及耐磨性能。

→ 气化升压构造闸阀采用挠性构造,实行全部密闭。因此,此时阀体内部的液化气体被密封,在吸收了外部热量温度上升时

,就会出现再气化现象,引起阀门内部民常升压。为了防止此种现象,采用了在阀芯上开设减压孔的构造。而久性出色的

压盖填料在压盖部位采用南昌久性好的特氟隆环形填料。此填料可依靠内压具有自压密封性能,因此,用较小 的紧固力

矩就可轻松地进行控制。且摩擦力小,因此操作轻便。

→ 垫片垫片是使用了含有具有稳定密封性的陶瓷填充材料的特氟隆材质。另外,还使用权用具有对于常温、低温频繁转换的

及对温度变化密封稳定性的缠有涡旋形金属表面的垫片。

1低温阀门产生泄漏的原因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内漏;二是外漏。

1)阀门产生内漏主要原因是密封副在低温状态下产生变形所致。当介质温度下降到使材料产生相变时造成体积变化,使原本研磨精度很高的密封面产生翘曲变形而造成低温密封不良。

2)阀门的外漏:其一是阀门与管路采用法兰连接方式时,由于连接垫料、连接螺栓、以及连接件在低温下材料之间收缩不同步产生松弛而导至泄漏。因此可把阀体与管路的连接方式由法兰连接改为焊接结构,避免了低温泄漏。其二是阀杆与填料处的泄漏。

2阀门低温试验参考方法:

1.试验前的准备

清除阀门零件的油渍,将它们擦干净并在干净,没有灰尘和油渍的环境下将阀门装配好;

将螺栓拧紧到预定的力矩值和拉力值,并记录下该值;

用合适的热电偶与阀门连接,从而能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监控阀门的温度。

2.试验

将阀门安装在试验容器内并连接好,要确保阀门填料处在容器顶部没有汽化气体的位置

在室温下用规定介质气体以最大阀座试验压力进行初始的系统验证试验,以确保阀门是在合适的状态下,然后开始进行试验

将阀门浸入液氮中进行冷却,液体的水平面至少淹住阀体与阀盖的连接部位,在整个冷却过程中一直向阀门提供氦气。在冷却过程中,用安装在适当位置上的热电偶对阀门的温度进行监控。

试验

阀门在试验温度下达到稳定。用热电偶测定温度以确信阀门的温度达到均匀。

在试验温度下用氦气以最大阀座试验压力进行初始的验证试验

在阀门的进口侧进行阀座压力试验,能够双向密封的阀门,对两个阀座分别进行试验。

使阀门处在开启位置,关闭阀门出口侧的针形阀,将阀腔中的压力升至阀座试验压力。将该压力保持规定的要求,检查阀门填料处及阀体与盖连接处是否泄漏,应无泄漏。

使阀门恢复室温,再进行常温密封试验:

试验完成后,将阀门清洁、吹干,检查合格后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