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测量微小重量的传感器

楼主(2014-06-03):
由于项目需要,现在需要一种测量微小重量变化的传感器,例如放入1g的物质,能够检测到1mg或者更高分辨率的变化,重物悬挂在传感器下方,也可以说是测量微小拉力的。请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么精度高一般用高分天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精度高一般用高分天平吧

感谢您的回复,重物需要悬挂在传感器下方,虽然有些天平下边有钩子,但是天平体积太大了,小尺寸的传感器最好。

网友A:
你这样的要求精度,基本都是密闭台式的,否则风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托利多的高精度的也都是卧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要求精度,基本都是密闭台式的,否则风对测量结果...

感谢您的回复,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的确是密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