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电器柜时,应该如何设计地线

楼主(2014-06-03):
配置电器柜时,应该如何设计地线

网友A:
应该设置专用接地螺栓。

网友B:
如果电柜是产品,不知用户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五线电源,装配时要做一个N线排,与外壳绝缘;还要做一个PE线排,与外壳连接。在N排与PE排之间留一个短路线。用户是三相四线供电,短路线正常连接,电源的PEN线接在PE排;用户是三相五线供电,短路线拆下,N、PE分别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