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控制的单相线路,断路器是否是双极的?

楼主(2014-06-03):
我在单相的控制线路图上,看到进线处有个断路器开关符号,出线处也有个断路器开关符号,中间用虚号进行连接,是否代表是双极断路器开关?

网友A:
至少进线是双极的。

网友B:
是说两个开关触点用虚线连接吗,好像表示同时动作,应当是双极开关。

网友C:
单相用电设备保护可以使用2P断路器,不过,进开关的是N线,PE要直接连接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