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对应不同等级壳架电流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4-06-03):
同一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对应不同等级壳架电流该如何选型

网友A:
框架电流是断路器选型时的一个重要参数,指断路器的主触头允许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
又称为额定不间断电流。指在规定条件下,电器在长期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时所承受的电流值。

框架电流与额定电流区别:

断路器框架电流:断路器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
断路器额定电流:断路器允许长期通过工作电流。

搞明白这两者的概念就能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