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位开关

楼主(2014-06-03):
如何选择液位开关,请说一下依据,谢谢!

网友A:
要看什么液体哦

楼主:
水,也就是水箱的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也就是水箱的检测

就用浮球开关就可以。

网友C:
不看深度用浮球,看深度的话用投入式+仪表

网友D:
液位开关选型说明:请依照被测液体之使用温度、压力、比重、耐酸碱等特性,选用所列各种规格之浮球液位开关。
1、 温度:PVDF最高温度为120℃,PP最高为80℃,PA 最高温度为105℃ SUS304/316最高为200℃。
2、 压力:塑胶类浮球耐压最大5kg/cm2,SUS浮球耐压最大30kg/cm2。
3、 粘着:应选用球大、比重小的浮球才能克服液体表面张力。
4、 化性:PVDF塑胶材质适用于www.comyq.com 酸碱场所,H2SO4硫酸如有温度考虑时应选用PVDF。PP塑胶材质适用于HCl 盐酸场所。NBR 橡胶适用于油环境。
5、 油精:应使用不锈钢金属材质。
6、 比重:浮球比重SG必须小于被测液体,否则浮球浮不起来
7、防护防爆等级:可根据客户要求选择各种接线盒,接线盒规格齐全,有塑胶、铝合金、不锈钢防爆型,防护等级可达IP-65以上
8、电气开关形式:接点容量50W/250VAC SPST或40W/250VAC SPDT
9、安装连接方式:接续法兰有JIS,DIN,ANSI规格;螺纹牙口有NPT,PF,BSP,M,UNC等规格,并注意安装孔与浮球大小的问题。
10、导杆的长度:指安装基准面到导杆底部的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