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有何不同

楼主(2014-06-03):
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有何不同

网友A:
前者输出高电平,后者输出低电平

网友B:
一个正极输出,一个负极输出

网友C:
PNP型输出高电平,NPN型输出低电平。

网友D:
PNP 表示平时为高电位, 信号到来时信号为负。NPN 表示平时为低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高电位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NP型输出高电平,NPN型输出低电平。

网友F:
      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一般对外都有3根引线:电源线、地线、信号输出线。

     对PNP接近开关,其电源线接外电源(E)的负极,其地线接外电源的正极,当有金属物靠近接近开关时,其PNP型输出管饱和导通,其输出端对地电位=0V,即输出为逻辑0。当无金属物靠近接近开关时,其PNP型输出管处于截至状态,其输出端对地电位=-E,即输出为逻辑1。即PNP接近开关为负逻辑电路,其逻辑1为负电位。

      对NPN接近开关,其电源线接外电源(E)的正极,其地线接外电源的负极,当有金属物靠近接近开关时,其NPN型输出管饱和导通,其输出端对地电位=0V,即输出为逻辑0。当无金属物靠近接近开关时,其NPN型输出管处于截至状态,其输出端对地电位=+E,即输出为逻辑1。即NPN接近开关为正逻辑电路,其逻辑1为正电位。

网友G:
PNP型输出高电平,NPN型输出低电平为了适应不同电平输入

网友H(2014-07-17):
PNP 在信号到来时,与内部的电源正极接通.

NPN 在信号到来时,与内部的电源负极接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NP 在信号到来时,与内部的电源正极接通.NPN 在...

简单明了,好理解

网友J(2014-08-22):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