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口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4-06-03):
各位大佬们好,我所所在的公司的一款机器在与广州数控设备配合使用时,市场人员反馈使用的是该数控设备所

提供的+10V;而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当调节其输出电压为+10V,却发现变频器的频率却无法达到所对应的50HZ,后面检查发现进入变频器模拟输入口才有+8V 左右的电压,电压几乎被拉低了2V左右;我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另外我要说的是这款机器的输入电阻有20K;请各位高手指教,拜托了!

网友A:
距离有多远??

网友B:
呵呵,因为你那个输出的功率不够,也就是他的使用的功耗过大啦

网友C:
看去来向是功率不够 !!!

网友D:
电位器功率太大,选用10k的吧

网友E:
不改硬件的话可以调试变频器参数,使得8V对应50HZ,记得要把F上限设为50以防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