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4-06-03):
按了一个32A的漏电保护器 动作电流是30MA 接了一个Z35的摇臂钻 总是跳闸 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漏电啦,先

还有他那个有没有使用变频器。

网友B:
有往机床上使用漏保的吗?

一般(区别于工作潮湿环境、手持电器等)电气设备只要做好接零保护接行了。

楼主:
对: 李纯绪 有往机床上使用漏保的吗?一般(区别于工作潮湿环境、手持... 内容的回复!那机床上有零线 我还需要外壳 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漏电啦,先还有他那个有没有使用变频器。

怎么检查漏电

网友C:
检查漏电,用摇表。

网友D:
机床上有冷却液,整个系统的绝缘不会高,采用的是接地保护(T-T)或TN-C-的,有规范的

网友E:
机床不要用漏保可有很多情况会引起跳闸。选择适当的短路保护设置,完整接零保护装置即可很好安全保护了。检查漏电最好方法就是用500兆欧摇表,不通电测量机身以及各个电机,大于0.5兆欧就可安全的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往机床上使用漏保的吗?一般...

外壳不是接地线而是接零线,城市供电肯定是TN系统。TN-C外壳接PEN线;TN-S外壳接PE线。无论PEN还是PE都不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