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看不明白

楼主(2014-06-03):
小弟初学者这个程序看不明白,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是西门子300的程序吗?

没接触的,200的我还没可以瞄瞄。

网友:
如果不在上升沿则不改变状态;否则将自身翻转即可实现二分频

网友B:
看不懂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是西门子300的程序吗?没接触的,200的...

是的

楼主:
对:   如果不在上升沿则不改变状态;否则将自身翻转即可实现二分频 内容的回复!

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帮我分析一下么

网友C:
这应该是西门子300PLC程序

因为那有FC1,程序中应该是用的符号表示的。

你这是程序的一段,看不出来实现什么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