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系统时间到点触发问题

楼主(2014-06-03):
如何使MCGS根据系统本身时间定点触发,即像手机闹钟定时一样,在一天某个时间点设置定时,当系统时钟运行到该时间点时,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我的项目是要设置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段工作的,例如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求具体方法

网友A:
在运行策略中加一个循环策略,循环方式设每小时。

脚本程序:

IF $Hour >= 8 AND  $Hour<= 20  THEN
开关 = 1
ELSE
开关 = 0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运行策略中加一个循环策略,循环方式设每小时。脚本程序...

真得非常感谢你!可是如果我输入的两个早晚时间是变量呢,而且也未必都是整点,例如8:30,20:30,该怎么写脚本呢

网友B:
 那样的话在 循环策略 再加上 分钟和 秒钟 就行 !还有星期显示都可以

if $week=1 then

  星期="星期一"

endif

if $week=2 then

  星期="星期二"

endif

if $week=3 then

  星期="星期三"

endif

if $week=4 then

  星期="星期四"

endif

if $week=5 then

  星期="星期五"

endif

if $week=6 then

  星期="星期六"

endif

if $week=0 then

  星期="星期日"

endif

小时.Value=!TimeGetHour(!TimeGetCurrentTime( ) )

分钟.Value=!TimeGetMinute(!TimeGetCurrentTime( ) )

秒钟.Value=!TimeGetSecond(!TimeGetCurrentTime( ) )

IF 输入小时.Value = 小时.Value  AND 分钟.Value = 输入分钟.Value   AND   输入秒钟.Value = 秒钟.Value THEN

R_0 = 1

ELSE

R_0 = 0

ENDIF

IF 输入小时1.Value = 小时.Value  AND 分钟.Value = 输入分钟1.Value  AND  输入秒钟.Value = 秒钟.Value THEN

R_10 = 1

ELSE

R_10 = 0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在 循环策略 再加上 分钟和 秒钟 就行 ...

谢谢,太感谢你了,帮了我很大忙!

网友C:
新建两个循环策略,在策略组态中可以设置定点,策略A设定每天8点,策略行用脚本程序给开关量赋值为1;策略B设定每天20点,策略行用脚本程序给开关量赋值为0,设定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级!

网友D(2016-03-18):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在 循环策略 再加上 分钟和 秒钟 就行 ...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E(2016-07-29):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在 循环策略 再加上 分钟和 秒钟 就行 ...

 为什么我用了这个脚本程序,还是不能够实现实时的开关量的变化

网友F(2018-04-30):
回复内容: 对:阿水--王者之师  那样的话在循环策略再加上分钟和秒钟就行...内容的回复! 很有用,要是在某个时间点启动,运行时间是用户设置的值,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G:
谢谢你的帮助和支持我会努力的

网友H(2019-07-04):
为什么循环策略的脚本程序有时候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