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变频通讯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

 小弟想用步科触屏通过 modbuy 协议与三菱FR-D740(E740)进行通信。控制启动,停止,反转等操作

设置频率,和能读出实出运行频率等。

 请各位高手大哥指点下,硬件方面怎样通过PU接口连接,我想用RS232转换RS485转接口,用两根线接入

PU接口,不知怎样连接,还有变频器与触屏的具体设置如何。最好有实例参考。

 小弟在此万心感激!谢谢各位先!

网友A:
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我都是中间通过PLC的。 这个没试过,坐等高手。随便占个座。

网友B:
通信协议:MODBUS RTU
通信物理层:RS485
QQ149034219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谢了

网友C(2020-05-08):
屏怎样与变频器直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