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格雷码,转为10进制后是不连续的,产生了跳码的情况,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4):
编码器品牌:SICK
编码器型号:ARS60-FL01024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接线情况:这个编码器分辨率是10位,0-1024,我舍去变动最频繁和次频繁的前两位,只接了后面八位,所以范围0-255。PLC型号是FX2N-80MT,BIT2-BIT9接对应输入点X20-X27。供电正常。没有其它接线了。

结果是:我朝一个方向转动编码器,观察到PLC上的输入指示灯,其亮灭并没有按照格雷码的顺序,它们是不连续的。我抄了一段如下:
0000 0011
000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101
0000 0100
上面的格雷码转化为对应的十进制依次是
其余的数值像上面一样是成对的跳码的,而不是正常的0,1,2,3,4,5,6...255。接线BIT2-BIT9对应的X20-X27没有错位、漏接。按理说0后面肯定是255,但是并没有。
希望有调过绝对值编码器的大牛帮我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谢谢了!

网友A:
1、编码器舍去末尾2位(其实是开始2位),证明你脑袋有问题; 2、格雷码需要经过变换才能转为常用数据格式

网友B:
问问度娘雷格码是怎么编码的,出来的数据是要经过转换才能做为10进制使用的。。。你所装换的只是实际的雷格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码器舍去末尾2位(其实是开始2位),证明你脑袋有...

脑袋没问题,问题已解决。做法全对,只是显示错误。只空谈没论证的,不懂来问。

网友C(2014-07-05):
小心点啊。总算自己找到了。

网友D(2015-05-10):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E:
编码器涉及到高数、倍频,再加上“格雷码”转换;需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协调问题。增量式只是一个相对的位移距离,只有绝对式相当于刻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