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数字量模块疑问

楼主(2014-06-04):
    最近选型s7-300,对于模拟量模块选型有个疑问,就模拟量输出模块322来说,在模拟量输出点数低于64时手册注明了屏蔽电缆长度,但是对于64点的却没有任何说明,我没有用过,想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64点的模块的电缆长度可以达到多少呢?如果现场距离超过了手册中的长度应该怎么办呢?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求助啊  谢谢

网友A:
64点的模块电缆长度:

未屏蔽:600m

屏蔽:  1000m

这都是理论值,选择的线不同阻值也就不同,产生的压降也不同。所以电缆长度不是一个死数,如果DC24V供电只要保证到PLC模块的电压不低于13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点的模块电缆长度:未屏蔽:600m屏蔽:  100...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