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与TK6100的区别?USB 主设备是什么?

楼主(2014-06-04):
MT6100与TK6100有什么区别呢?都能存储参数到U盘吗?

MT有个USB 主设备,TK有个USB Client。这两个分别是什么东西 ?

网友A:
USB Client:程序的下载口,

USB 主设备:标准的USB接口,可接USB鼠标/键盘,也可外接U盘作为扩展。

只有MT些列的才可以将数据存到U盘里面。

网友B:
MT有2个RS485,TK只有1个RS485

TK无指示灯

楼主:
听销售说客户端也可以转接线接U盘,差点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