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的那些怪事

楼主(2014-06-04):
一台下料用的天车,带旋转臂的那种,这两天出现一个怪现象,旋转臂上端的3p/16A的开关老是跳闸,一个班十二个小时能跳闸2一3次,跳闸电流达到60A,正常工作时起动电流11A,工作电流8A,电机是锥形电机(3.7kW/4p/11A)。查线没发现有缺相的现象(缺相时最高电流才40A),正反转接触器和卷筒碳刷都查了,一切正常。而且堵转电流比缺相电流高这一点也能证明主回路应该都是正常的。怀疑减速机吧,手转动都很轻松,后来换了一台新的电机后就正常了。互相学习,谨供参考!

网友A:
电机绝缘下降导致内部偶尔跳火短路,跳闸后绝缘又恢复到之前状态

用摇表测量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即可发现问题

网友A:
还有:内部绕组可能发生偶尔匝间短路,现象同样差不多

楼主:
楼上说的都查过了。一切正常。摇表摇也没有问题。换下来的电机是好的 。就是刹车的间隙调的大导致的刹车有时打不开。新电机的刹车间隙只有1个毫米。而拆下来的电机有5个毫米。新电机换上2天后没有在发生打不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