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与昆仑通态Modbus通信

楼主(2014-06-04):
我想在触摸屏上建个输入框,在输入框中输入一串数字开读写STM32寄存器中的数据,类似串口助手发送一串十六进制的数,怎么设置输入框,求指导!

网友A:
你好!STM32我没用过,但是51单片机和昆仑通态MODBUS通信我是做过的,这个主要还是下位机的程序的编制!得按照MODBUS RTU协议来编写的!QQ149034219

网友B:
STM32按照modbus协议编程通讯即可,做好协议的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按照modbus协议编程通讯即可,做好协议的握手。

怎么设置通道的握手?就是MCGS的数据通道怎么跟STM32寄存器通道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STM32按照...

 STM32本身又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肯定得按照MODBUS RTU协议来编写,

网友C(2015-08-28):
请问楼主有没有昆仑通态触摸屏的modbus协议,发给我一份,谢谢1414504224@qq.com

网友D(2015-10-07):
MCGS的标准ModBusRTU驱动找不到啊....

网友E(2017-12-22):
对: 纵横军团-棋影 你好!STM32我没用过,但是51单片机和昆仑通态MO... 内容的回复!卖开发板和屏吗

网友F(2018-01-22):
引用 网友D:
MCGS的标准ModBusRTU驱动找不到啊....

modicon,modbus-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