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电气柜内部的接线图?

楼主(2014-06-04):
求教各位,怎么画电气柜内部的接线图?有么有什么教程之类的,谢谢!

网友A:
选择专业的软件Eplan P8或者按照以前供配电书上的 位置摆好 端子标好 CAD画就是了

网友B:
正常用CAD可以实现,比较普遍。

如果比较专业的电气图,还是要使用专业的软件,毕竟里面库比较多。

网友C:
选择专业的软件Eplan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