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加减C200

楼主(2014-06-04):
三菱PLC为计数器加减C200,
MOV C200 D0   为什么仿真中D0无法读取C200的值??

网友A:
C200是32位计数器,请使用DMOV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是32位计数器,请使用DMOV来读取。

谢谢解决了

网友B(2015-01-20):
引用 网友A:
C200是32位计数器,请使用DMOV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