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频电压的测量

楼主(2014-06-04):
请问频率在数十千赫兹的高频电压能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吗?貌似我的指针万用表不行,数字式不知行不行?

网友A:
指针表测量几KHz的电压应该比较准确,数字表不能用于高频测量,除非有高频测量功能的。

网友B:
指针表是可以的,但是数字表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测量几KHz的电压应该比较准确,数字表不能用于高...

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指针表测量几KHz的电压应该...

看万用表手册的技术指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