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变频器同时带两台参数一样的电机可以吧?

两台电机的负载线长度不一样有影响没?

楼主:
晕,标题太短,也不提示,一直发不出来

网友A:
要是电机同时工作。还是算啦。那样做。变频器很容易完蛋的

网友B:
可以,负载线长度不一样会有些影响,如果导线的内阻差异不大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线差距不大就没问题,如果两台电机线长度差很大的话,就把距离远的那电机线适当加粗些。

网友D:
没试过,但见过说明书,这样用不行。

网友E:
你的电机如果是750W的电机 你变频器最好选2KW的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F:
变频器一拖N在恒压供水中是广泛应用的。。。

选择变频器的时候需要注意2点:

1、这样使用之后变频器过流/过载有可能不会报警,需要在输出端另外接热继电器。

2、变频器容量(KW)=要大于或等于所有马达容量之和。

例如:2个0.75KW马达,选变频器的时候选择容量为——1.5KW或者2.2KW。。。

网友F:
还有就是马达的转向:只能在电机端调项。。。

如果是所有马达的转向一直不变那是最好的,换项/调项有点麻烦。。。也可以用接触器调项。。。但是在之前的变频器擂台有讨论过——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在变频器还没有停止输出的时候接触器频繁切换调相容易放炮/炸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马达的转向:只能在电机端调项。。。如果是所有马...

先分别试好两台电机的转向,让后并接,通过变频器实现反转不行吗?

网友G:
     这个当然可以,我上次在公司设备做的一个改造就是 一拖二,但是建议 变频器 容量 要大于两台电容功率,有一点余量,还有就是如制动需求大的话,变频器要外加制动电阻

网友H:
可以的具体的要看情况,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I:
试过1拖4的,变频器跳过电流异常。

网友J:
同意阿君说法,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当然可以,我上次在公司设备做的一个改造...

参数设置时要注意什么?比如功率,过载系数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马达的转向:只能在电机端调项。。。如果是所有马...

参数设置时要注意什么?比如功率,过载系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