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大容量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4-06-04):
现有24v 3A的光电开关六个 24v 5W的电磁阀六个(工作当中光电开关和电磁阀同时工作) 如何根据这些数据选择合适的 直流电源给其供电

网友A:
首先24V 3A的光电肯定是触点的承载能力,不会是能量消耗。你主要计算你5W的电磁阀就可以了。再加上光电的工作功率。毛骨5A的电源可以了

网友B:
单个光电开关撑死了就是100mA一个(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这个电流更大的,一般单个都是30mA左右),所以你的开关电源选用2.5A-3.5A完全足够(已经考虑备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