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14-06-04):
望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现我公司生产线上有模具十套用于生产产品 产品好坏有温度的要求 现需要一套系统来检测我模具的温度当温度超过我的设定范围正负四度后生产线的机器人就不在向模具内吐料了 该系统需要输出一两个开关量来控制生产线使其温度低的模具不再生产。望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温度传感器  设定一个温度(0-300度)内的  检查精度在3度左右,非接触的安装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如果有兴趣可以加 695997247  研究下

网友B:
你的设定温度是正负4度,那么你应该有一个加热的装置,行程一个闭环控制,温度低于设定温度1-2度加热,高于1-2度停止加热,保持恒温,这才是关键,给机器人信号很好给的

网友C:
很多温度模块可以做到这一点!看看你什么考虑成本了!